中心距固定810mm,齿形链节距12.7,长度176节,sw上量出节线长只比链条理论长小0.5mm,请问各位大神可以装的

楼主(2020-03-20):
如题

楼主:
有没有大神遇到此类问题,或者懂齿形链的

网友(点评):
0.5对于链条来说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A:
链轮的节距=链轮的节圆周长/链轮齿数节距一般指链条节距,即链条滚子之间的中心距离。

网友(2022-06-20):
引用 网友A:
链轮的节距=链轮的节圆周长/链轮齿数节距一般指链条节距,即链条滚子之间的中心距离。

“链轮的节距”“、”链轮齿数节距”。听君一席画如听一席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