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请教inventor设计加速器里齿轮的计算问题

楼主(2020-03-20):
请问各位大侠,inventor设计加速器里做直齿轮计算的时候, 它有把润滑考虑进去嘛?
感觉已经足够足够了,怎么还总是报警齿面点蚀....

网友A:
齿面点蚀?【这与润滑无关,是因为齿面接触应力过高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齿面点蚀?【这与润滑无关,是因为齿面接触应力过高的原因】

陈老师,应力过高确实会造成点蚀, 但有润滑的话会好一点. 就是加那种高压抗磨齿轮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齿面点蚀?【这与润滑无关,是因为齿面接触应力过高的原因】

陈老师, 我发现是我的材料选的不合理,之前选的强度够但是表面硬度不够;
现在改成我们实际真正使用的材料后就没有问题了,4模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