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接触式位移传感器

楼主(2020-03-20):
各位:
接触式位移传感器和非接触式位移传感器有什么区别,哪个好点。能不能通俗的说明下。谢谢!

网友:
接触式不用多说,非接触一般是光电的和电磁的
理论上,接触式更稳定、准确,不过用时间长了会有一定磨损,可能会跟最初设定的位置不一样了

网友A:
二楼说的接触式更稳定、准确不是很认同,最终是不同的物理量,都是围绕光,电,磁来展开。接触式可以肯定时间久了会出问题,非接触式的就没有这方面问题了,剩下的就是跟整个电气系统的配合了,毕竟一台机器电气部分有很多元器件,彼此之间互相耦合,所以整个电气系统规划要合理基本就能杜绝整个系统里面各个电气元件损伤,不单单是位移传感器。我头像就是非接触式位移传感器的一种,如您有需要可以留下联系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楼说的接触式更稳定、准确不是很认同,最终是不同的物理量,都是围绕光,电,磁来展开。接触式可以肯定时 ...

那非接触的能否用于玻璃上呢,玻璃是透明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非接触的能否用于玻璃上呢,玻璃是透明的!

你是说玻璃机械嘛,看你是怎么应用吧,你这边好详细说说结构和要实现的目的不,或者你电话跟你讲讲都可以

网友:
你可以看看基恩士的型录书,上面有针对玻璃的光电传感器,然后学习一些,看看有没有国内性价比好的牌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说玻璃机械嘛,看你是怎么应用吧,你这边好详细说说结构和要实现的目的不,或者你电话跟你讲讲都可以 ...

就是接触式的位移传感器是碰玻璃2个边读取玻璃的坐标。那非接触式怎样来读取2个边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接触式的位移传感器是碰玻璃2个边读取玻璃的坐标。那非接触式怎样来读取2个边呢?

知道你说的东西了,建立坐标好对玻璃做后续加工,比如打孔或喷标,国内好几家在做这个设备,采用的就是我头像里的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知道你说的东西了,建立坐标好对玻璃做后续加工,比如打孔或喷标,国内好几家在做这个设备,采用的就是我 ...

好的额   加Q 244703440 详细了解下!

网友:
非接触式厚度传感器 它的特点是适于连续快速测量,按工作原理可分为电涡流厚度传感器、磁性厚度传感器、电容厚度传感器、超声波厚度传感器、核辐射厚度传感器、X射线厚度传感器、微波厚度传感器等。
接触式液位传感器包括、电容式、浮球式、浮子式、压力式等、它们在进行液位测量的过程中,检测传感元件和被测介质直接接触。在某些应用场合、检测传感元件上很快就会结上一层厚厚的“疤”、导致传感器不能正常工作。所以选择的时候,对被测介质的性能要有所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二楼说的接触式更稳定、准确不是很认同,最终是不同的物理量,都是围绕光,电,磁来展开。接触式可以肯定时 ...

头像是啥?光栅?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接触式的位移传感器是碰玻璃2个边读取玻璃的坐标。那非接触式怎样来读取2个边呢?

机器视觉就能搞定

网友A:
是的,磁光栅。解决的方案有多种,你说的视觉也是一种非接触式的,还有激光位移尺也是非接触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磁光栅。解决的方案有多种,你说的视觉也是一种非接触式的,还有激光位移尺也是非接触式的

如果更换磁光栅,有没有pdf资料看看机械安装尺寸以及电气接口,谢谢!
朋友方便留一个email联系方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