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日标图,粗糙度后面的两个符号是什么含义?

楼主(2020-03-20):
圆圈里加竖杠,是什么含义?大神明示

网友:
高大上  看不懂

网友:
这么小一丢丢图纸,都不知道你肿么想的。就不能让我们根据总体判断一下下?

那么我告诉你,在JIS标准里面,圈里两竖直表示那啥。。。。此处必须省略十五字,自个猜去。

网友:
其余粗糙度要求?

网友:
从没见过。只知道三角。

网友:
表面处理的工艺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