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橡胶怎么和不锈钢结合的?

楼主(2020-03-20):
这是厨房水斗的盖子。橡胶是粘在不锈钢上的吗?

网友:
套啤吧。
就是五金盖放入胶膜中啤出来

网友:
一般是硅胶或者PU吧

网友:
在塑料刚出模具的时候,还热的时候,把盖子压进去的

网友A:
螺丝固定

网友:
螺丝钉:我不要面子吗?

网友B:
我猜是粘的。

网友:
螺丝固定的是提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螺丝固定

螺丝:请不要无视我的存在!虽然我不是不锈钢的,至少我能hold住!

网友:
那颗螺丝怎么明显,大家都没看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猜是粘的。

同感。这橡胶有点软,不可能是螺丝。

网友:
套上的,可以看一下保温杯的杯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