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小白求指教:数控车床可以用丝锥加工螺纹吗?

楼主(2020-03-20):
如题,丝锥是只能用在攻丝机上吗,能否搭配在数控车床上使用的,该怎么使用。

网友A:
不怕废可以试试

网友:
夹好工件上尾座,没事多退退

网友B:
主要看是不是老司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要看是不是老司机。

卖设备的说是可以攻的
不知道有什么弊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怕废可以试试

会废什么,费机器,费产品,费丝锥?

网友A:
引用 楼主:
会废什么,费机器,费产品,费丝锥?

废丝锥废产品

网友C:
可以使用,攻丝可以分为刚性攻丝和柔性攻丝,如果机床没有相应的G代码的话进行刚性攻丝的话,可以改为带弹力的攻丝头,换算一下进给速度就行

网友:
丝锥很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废丝锥废产品

材质比较软,现在了解过来的是担心产品丝锥的寿命,与合金车刀车螺纹相比效率及效益上是否会有提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使用,攻丝可以分为刚性攻丝和柔性攻丝,如果机床没有相应的G代码的话进行刚性攻丝的话,可以改为带弹 ...

有设备可以刚性攻,就是都没这么干过,不知道有哪些问题要注意,工具要怎么选择搭配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设备可以刚性攻,就是都没这么干过,不知道有哪些问题要注意,工具要怎么选择搭配

盲孔攻丝选择螺旋丝锥,通孔攻丝可以选择直丝锥

网友:
肯定可以,有指令

网友D:
车床非必要情况下一般是车床引头下来用钳工攻,加工中心也是如此,操作不好容易断丝攻。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盲孔攻丝选择螺旋丝锥,通孔攻丝可以选择直丝锥

嗯,谢谢,想着用挤压丝锥,好像机床吃不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车床非必要情况下一般是车床引头下来用钳工攻,加工中心也是如此,操作不好容易断丝攻。

丝锥对刀确实比较考验技术水平,还不一定对的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谢谢,想着用挤压丝锥,好像机床吃不消。

挤压丝锥对预留孔的尺寸精度要求很高,一定要合适,差一点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挤压丝锥对预留孔的尺寸精度要求很高,一定要合适,差一点都不行

一般控制在怎样的公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控制在怎样的公差

0.02mm以内

网友:
引用 楼主:
丝锥对刀确实比较考验技术水平,还不一定对的好,

为什么?

网友(2020-04-25):
可以的,用一个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