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轨磨床液压系统问题

楼主(2020-03-20):
现有一台大型导轨磨床,刚组装起来,工作台驱动好像有点问题。
现象是,系统面板上按住移动工作台,是按住不放,但是工作台却断续的在走,就和人为点动一样。
原理图如下

如果解释一下原理更好了,感谢大家。我看明白的地方是,用液动换向阀控制的工作台,然后EFBG处,DWA处,为啥有两个液压泵,这些油路的作用都不太明白。

补充内容 (2020-3-30 14:32):
找到问题了,机械部分有东西干涉(气缸座子和床身),导致移动阻力太大,压力上升,溢流阀打开(工作台停止一下),所以像人为点动一样

网友:
1.换向阀阀芯内部有异物卡住阀芯。
2.油路中有较大颗粒污染物。

网友:
是不是液压系统里混入了空气,想办法把空气排净。

网友:
连个高压滤油器和回滤都没有,清洁度不好

补充内容 (2020-3-21 16:27):
用比例阀要保证清洁度

网友A:
EFBG是比例溢流调速阀,将定差溢流阀跨接在流控阀两端,在满足负载的情况下,将泵的输出压力降至最低

网友:
现象是,系统面板上按住移动工作台,是按住不放,但是工作台却断续的在走,就和人为点动一样。

听楼主的意思应该是指油缸爬行?参照大仙(成大先)机械设计手册第六版第五卷21-794页,表21-9-21中的分析,逐项排除吧。

如果解释一下原理更好了,感谢大家。我看明白的地方是,用液动换向阀控制的工作台,然后EFBG处,DWA处,为啥有两个液压泵,这些油路的作用都不太明白。

EFBG-10-500-C-61
品牌:YUKEN
名称:电液比例溢流调速阀(节能型)
配套放大器:AME-D2-1010-*-11
特性:
1、为执行元件提供必须的最小压力和流量
2、使流量不受油温影响可以把这个阀理解为老板娘、管家婆之类的,作用是一样的。
特别的:背压<0.2MPa

DAW-30-A1-315
品牌:boschrexroth
名称:先导式压力截止阀
特性:配合本系统,简单的说,就是给系统提供了两个模式,高压小流量(对应PV2R23的75泵)低压大流量(对应PV2R23的75泵+136泵),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会有两个泵(实际上这是个双联叶片泵,YUKEN的)。DAW的作用就是根据负载的需要,在两种模式之间切换,应该会对应面板上的工进快进两个按钮(高级点的也可能是自动的,比如空程的时候高速运动,进刀的时候低速运动,这个需要针对整个系统去分析)
另:这个阀看不懂是对的,因为原理图画错了。正确的原理图是下面这个:

网友(点评):
哦!懂了,电液比例溢流调速阀是通过电来调节速度,DAW用来对低压大流量136泵的卸荷或加载进行控制,目前还没修好

网友B:
看到您这个帖子想来两年给两三台大型导轨磨床工作台面配了磁光栅做液压系统位置定位反馈,这种大型导轨磨床需求量不是很大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到您这个帖子想来两年给两三台大型导轨磨床工作台面配了磁光栅做液压系统位置定位反馈,这种大型导轨磨床 ...

楼主:
引用 网友A:
EFBG是比例溢流调速阀,将定差溢流阀跨接在流控阀两端,在满足负载的情况下,将泵的输出压力降至最低

找到问题了,机械部分有东西干涉,导致移动阻力太大,压力上升,溢流阀打开(工作台停止),所以像人为点动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