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请问图中这段7max的环槽起什么作用?

楼主(2020-03-20):
材料是40Cr。

网友:
起装饰作用。整个光轴看起来缺乏美感。

但这理由我自已都不太信。

网友A:
是不是装什么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装什么零件

轴端的小孔要穿过一个羊眼销,靠螺钉把羊眼销锁紧在设备主体上,从而固定这根销轴。现在想知道这个小孔周边开一道环槽的工艺作用,应该是跟机加工有关,但是具体起什么作用不是很清楚。

网友:
估计是避免销孔加工后的毛刺影响轴的外装配面

网友:
可能是卡住销子,防止销子在磕碰中刮伤人或者拉直脱落。

网友:
是不是加工工艺上的需要?

网友:
钻的孔直径就是7mm的吧,如果按照楼主的提示分析的话,加工的孔要在槽里边,可以起到导向和便于检查的作用,偏了的话,一下子就能看到

网友:
不把装配图贴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