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长轴加工工艺刀具选择问题

楼主(2020-03-20):
如题需要加工一款细长轴零件,直径9公差0.1 长度都180MM 材料是黑色POM

如图中所示 普车加工一夹一顶 两端还好 中间跟麻花一样。
跪求大神帮忙,万分感谢。

网友A:
走心机能干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走心机能干吧

我这没有这种设备,有没有普车能加工的工艺啊。

网友:
抖音上的木棍不知道能不能帮你解决,,一根不行就两根

网友B:
细长轴加工就用一夹一顶的方式,使用93度的车刀,磨锋利点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细长轴加工就用一夹一顶的方式,使用93度的车刀,磨锋利点就好

好的谢谢

网友C:
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解决了吗?

没有列 可能是刀磨的不行

网友:
这种轴,我们厂也有类似的,也是会有这样的刀纹的,我觉得有2个原因,一个是刀具振动,主要还是轴中间的振动比较厉害,所以我们现在加工一半都是留10个丝左右上磨床,这种问题很难解决的,我们都试过很多很多方法了,主要还是工件会震动,很难解决的。

网友:
POM件怎么磨?
考虑跟刀架

网友(点评):
为毛认为pom材料磨不了?

网友D:
这么小的没做过,做过直径27mm,长765mm的长轴,客户要求全跳动4丝,圆度4个μ。用数控车做过试切,也是一夹一顶,开始用刀还有参数不合适,后来试参数,直接说最后的结果把,卡盘压力30bar、尾座20bar,用的山高DNMG150604-MF2刀片,转速2000,进给0.15,吃刀量0.3,切出来还不错,满足客户要求,最后还测了下粗糙度能到Ra1.7。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么小的没做过,做过直径27mm,长765mm的长轴,客户要求全跳动4丝,圆度4个μ。用数控车做过试切,也是一 ...

材质不锈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