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三菱PLC程序

楼主(2020-03-20):
各位好:
   小弟PLC程序刚刚入门,请教一个三菱Q系列的PLC程序; 就是产品在生产时,1分钟以内出现5次以上不良,设备一直报警, 需要人为去手动关闭。

网友:
PLC也好,电脑控制的啥控制器也好,它们不懂啥叫“不良”,只知道0和1,1+1=2。

网友A:
不知道对不对?好久不用这个了。

假设X020为检测产品质量的传感器,C20为计数器,计下当前已检测到不良产品的次数。
M0为一常开触点,此处为了自保持。
T30代表计时器,当第一次检测到不良产品时,X020接通,计时器就开始计时。
X024为常闭触点,为手动关闭报警灯的开关。
Y020输出线圈,作为报警灯。
当检测到不良产品时接通一次,当检测到不良产品大于等于五次,且在60秒内,则报警灯亮。如果想关闭报警灯,则按下X024。

录了一个简单的仿真视频,传不上去。

网友:
这个就不要用Q系列吧,随便一个国产的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对不对?好久不用这个了。

感谢 M0的输出直接可以SET M0 之后通过定时器到时见后再RST m0  可以的吧 ?就是感觉自己程序太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对不对?好久不用这个了。

报警发生时,应该计时器未到(一分钟内);计时器到时,计数器应该清除或 减1(逻辑会更复杂)。

网友:
若一分钟内,没出现5次 次品,则重新计数和计时,

网友(2020-04-28):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对不对?好久不用这个了。

大侠,你那里有三菱MR 系列驱动器的操作手册吗?遇到个问题需要学些一下。

网友:
抱歉!三菱的没有。

网友(2020-10-11):
3楼的程序,m0没有复位。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