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扣内部结构探讨

楼主(2020-03-20):
看到这么一种拉手的结构,对其内部结构不是很了解,不知道怎么做的紧凑

想请教大家一下,最好有一个简单的示意图

网友A:
试着扒开来看看是最简单直接的方法,你这儿等别人的讲解怕是有的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着扒开来看看是最简单直接的方法,你这儿等别人的讲解怕是有的等了~~

这个也是网上的图片啊。。。。

网友B:
估计是这种旋压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这种旋压结构

是这个旋钮前面的那个拉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这种旋压结构

你这个图画的挺好

网友(点评):
这个是固定玻璃窗的

网友:
塑料件有弹性,稍微按压,卡扣抬起,松开卡扣就卡住。
找个类似的看看,你找下现在的空调或者电视机遥控器,看看装电池的那个地方的卡扣。

网友:
拆自己的手机、拆自己的笔记本电脑,拆1块钱的打火机,还拆啥。。。生活中的案例多得脑子短路了。。。

没工具?买套装的组合螺丝刀,弄不好又要遇上这个机构了。。。

网友(点评):
人家就喜欢等别人来告诉我,不行吗。。。。。

网友(点评):
我啥时说过不行啊???

网友C:
感觉是一个轴加扭簧的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是一个轴加扭簧的结构

没想好扭簧怎么放,纠结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想好扭簧怎么放,纠结

苏泊尔电饭煲盖子处的卡扣和你找到的图片有点像,看一下。

网友D(2021-08-16):
自己直径把它拆了不就更加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D:
自己直径把它拆了不就更加清楚?

对啊,lz研究出结果了没

网友(2022-08-26):
沐风网有实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