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问个钢结构的问题,做了个箱梁截面需要开手孔安装螺栓!

楼主(2020-03-20):
做了个箱梁截面需要开手孔安装螺栓,如上图,b截面为正常截面,a截面为开过手孔的截面,计算整个箱梁受力时的剪应力计算时
公式是:τ=QS/Id,其中腹板厚度为16mm,计算b截面时τ=QS/Id=QS/(I×2×16),那计算a截面的时候d取多少呢?求大神指导,谢谢!

网友A:
我们厂是直接把手孔忽略不计了,就当普通截面来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厂是直接把手孔忽略不计了,就当普通截面来算的。

这个手孔不影响受力吗?也就是说计算剪应力的时候还按2×16mm来计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手孔不影响受力吗?也就是说计算剪应力的时候还按2×16mm来计算。

腹板比较高,手孔不大呀。

网友B:
你是要计算整个截面的剪力还是,单层钢板的剪力?公式套用的应该是单个钢板的吧?要是计算截面直接就用剪力除以横截面积就可以啊,QS/ID公式套用的过于死板了吧?而且你确定剪力作用在孔截面吗?如果不是在孔截面位置没必要考虑孔对整个截面的影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要计算整个截面的剪力还是,单层钢板的剪力?公式套用的应该是单个钢板的吧?要是计算截面直接就用剪力 ...

想做的是个横移机构的主梁,有滑座在上方移动,剪力会作用到手孔位置,刚用截面积算了下没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要计算整个截面的剪力还是,单层钢板的剪力?公式套用的应该是单个钢板的吧?要是计算截面直接就用剪力 ...

不经常做设计,好多东西都忘了,不是很熟练,就像在论坛里问问,确定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做的是个横移机构的主梁,有滑座在上方移动,剪力会作用到手孔位置,刚用截面积算了下没什么问题。

嗯,要是不太熟练的话,建议看一看材料力学,很有帮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