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键槽的疑问

楼主(2020-03-20):
最近在电机选型的时候发现减速电机输出轴D25的键宽为7mm,而国标内D25的轴键宽尺寸是8mm,查了几家电机厂家的资料好像D25的轴都是7mm,请问电机输出轴的键槽尺寸不对应国标是有什么原因么?

网友:
还有一种设计叫做非标

网友:
把新买回来的键的宽度加工到“7”,键的公差和表面粗糙度按照手册标注。

网友(点评):
注意了 所答非所问 溜号了不是?

楼主:
|韩寒11发表于 03-20 20:31还有一种设计叫做非标
电机是通用的啊,而且是在几家电机厂家的手册里面查的,电机厂家不可能都只做非标尺寸,联轴器都没法配,没意义的啊。难道我有什么疏漏之处?

网友:
你不是错吧键高当键宽了吧。

楼主:
|未来第一站发表于 03-20 20:51你不是错吧键高当键宽了吧。
又确认了一下,是这样的啊,没搞混。

网友:
是这样子,我是加工一个凸字形键装上去,操蛋

楼主:
|麦哥123发表于 03-20 21:00是这样子,我是加工一个凸字形键装上去,操蛋
看来真是这样的,GB/DIN的键都是一样的8mm,电机厂家故意搞事情。

网友:
应该是执行的标准不一样
如果国内有厂,购买时要求一下,电机厂应该会提供GB键槽

网友:
新国标对于没有轴径对应的键槽宽度

网友:
应该不是国标的键,我有个油泵的键是4.62还是多少来着,百度一下,英标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是通用的啊,而且是在几家电机厂家的手册里面查的,电机厂家不可能都只做非标尺寸,联轴器都没法配,没 ...

工作不严谨

网友:
你买的哪家电机?我用到的电机还没出现过这种情况

网友:
CPG的三相异步电机,轴28的,好像就是7X7的键

楼主:
|siralop发表于 03-21 08:31
工作不严谨

确实不严谨,看错了,电机输出轴应该是28,错记成25了。

楼主:
|广州粤研钟彦华发表于 03-21 09:04

多谢,学习了。

网友:
非标大有常在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不严谨,看错了,电机输出轴应该是28,错记成25了。

有问题就说,即使错了也无所谓,这个是一种精神,但愿你能坚持。

网友:
城邦电机就这样,用过

网友:
台湾和国外的减速机它们的键槽宽度有些和国内标准有差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