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机设计的疑问?

楼主(2020-03-20):
最近在弄一台600KG的压机,用的气缸,因为没弄过这么大压力的,很多地方有疑惑!
1.方案是气缸为动力,4个柱子支撑同时做导向柱,柱子是40mm直径的够吗?
2.产品支撑面为30厚的钢板,下面为4个20的滑块支撑,做了应力分析,如图
最大形变量0.008是个什么概念呢,屈服值2.068e+008   零件最大受力点为4.798e+006,小于屈服值,代表这么设计没有问题?

网友A:
600KG的压机四根立柱有十来毫米的直径就够了。至于上下台面要看你四根立柱距离多少了。

网友B:
最大形变量0.008是个什么概念呢?

在图一红色区域的最大变形量是0.008mm.

楼主:
引用 网友A:
600KG的压机四根立柱有十来毫米的直径就够了。至于上下台面要看你四根立柱距离多少了。

10mm看起来有点软不经风啊= =    高度350上面是30厚钢板,中间移动的是25厚钢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大形变量0.008是个什么概念呢?

在图一红色区域的最大变形量是0.008mm.

高度350上面是30厚钢板,中间移动的是25厚钢板
就是不知道0.008的形变对于零件来说很正常还是,就是一个区间的概念,没有这个概念,多少才算变形量很大的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度350上面是30厚钢板,中间移动的是25厚钢板
就是不知道0.008的形变对于零件来说很正常还是,就是一 ...

变形量的合理与否与你要控制的零件的变形(精度)有关。

网友C:
实际上你这个变形量到不了0.008,你整个面施加等效重力的力和画上一个重物进行simulation结果不一样的,应力情况也足够,就是说你还可以再省些材料

网友:
你确定整个台面是均匀受力得嘛?实际作用力面积应该减小吧;根据经验这个厚度肯定够了,一般我们做压机变形要求不超过10丝就可以,具体看你工件所需的压装精度。

网友D:
初学软件,假入这个分析得知我们的零件不合理,需要怎么优化,软件上可以帮忙调整吗?

网友E:
变形量不大,有限元分析的等效应力远小于许用屈服应力,意思是没什么问题,如果想优化,设置几组参数,如30MM,20MM,15MM,找出更少的材料,减低成本,如果材料成本不大,可直接拿来使用,另外,你的有限元网格是否是最精细(趋向于收敛值得网格)对结果影响也很大,精细化网格是你的下一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实际上你这个变形量到不了0.008,你整个面施加等效重力的力和画上一个重物进行simulation结果不一样的,应 ...

学习了,感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初学软件,假入这个分析得知我们的零件不合理,需要怎么优化,软件上可以帮忙调整吗?

可参考本贴其余大神回复,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变形量不大,有限元分析的等效应力远小于许用屈服应力,意思是没什么问题,如果想优化,设置几组参数,如30 ...

谢谢回复!有时间会细化网格看下效果!

网友F:
阁下你仿真的负载是 用均匀载荷力代替的负载吧…………如果是的话你这样的仿真对实际的反应效果很小,实际模型不存在均匀载荷,这样简化的结果导致的是最大应力/变形区域不符合实际情况。

网友G:
实话说你这个受力分析就不对了,至少根据你实际的使用情况做简化分析,你这个就一个负载压在上面,并无实际参考意义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有时间会细化网格看下效果!

如果细化网格之后的结果比之前的结果变化不到5%基本觉得网格大小可以接受,但是要避免一种情况:最大应力在尖角处的时候,应该给尖角处加圆角处理,不然你一直细化网格之后,最大应力会一直增大,这时没有参考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F:
阁下你仿真的负载是 用均匀载荷力代替的负载吧…………如果是的话你这样的仿真对实际的反应效果很小,实际 ...

客户需求是15PSI,即磅力/平方英寸,SW里面可以有这个单位力的设置,600KG只是按照产品面积计算得出,这样的话受力应该没啥问题吧我理解
如果压力面是异形,给的条件是压这个面积总共多少公斤的力,我直接在图示的底板拉伸一个0.几的异形面,以异形面为压力面,应该也是OK的吧!感谢您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G:
实话说你这个受力分析就不对了,至少根据你实际的使用情况做简化分析,你这个就一个负载压在上面,并无实际 ...

客户需求是15PSI,即磅力/平方英寸,SW里面可以有这个单位力的设置,600KG只是按照产品面积计算得出,这样的话受力应该没啥问题吧我理解
如果压力面是异形,给的条件是压这个面积总共多少公斤的力,我直接在图示的底板拉伸一个0.几的异形面,以异形面为压力面,应该也是OK的吧!感谢您的回复!

网友G:
引用 楼主:
客户需求是15PSI,即磅力/平方英寸,SW里面可以有这个单位力的设置,600KG只是按照产品面积计算得出,这 ...

_(:з」∠)_感觉有点不在一个频道上,你这个受力分析要建立在一套机构上,他们之前有相互作用的,不是简单单独拎一个零件出来就能模拟出来的,这样没太大参考意义;不过你说30厚钢板,40粗的立柱,间距不夸张受600kg的力是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_(:з」∠)_感觉有点不在一个频道上,你这个受力分析要建立在一套机构上,他们之前有相互作用的,不是简 ...

好的学习了!谢谢

网友:
多大的工作台面?根据台面的大小选择合适的立柱直径和台板厚度

网友:
引用 网友G:
_(:з」∠)_感觉有点不在一个频道上,你这个受力分析要建立在一套机构上,他们之前有相互作用的,不是简 ...

实际工程这样的负载应该是一个物体的质量产生压力,如果客户说是这个面需要承载多大的压力,那就让他明确一下具体工况时什么样的,要不到时候扯皮,不过确实如其他仁兄所说你这个肯定变形应力都是安全范围内。顺便说一下sw的仿真千万别太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