扳手操作空间,大家来看看

楼主(2020-03-20):
近来有个项目,设计了一个铸件,大家看看这个空间M12的内六角的螺钉紧固,空间是否有问题,下发了图纸后惴惴不安呀,到时搞出来上不上螺钉,就大发了,大侠们来看下
如图所示,是一个150*90深175的腔,下面一个通孔距侧边为27.5,距下边为37.5,通孔为13.5,上M12的内六角螺钉,看空间可以不

网友A:
老铁,沉头孔在里侧如何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铁,沉头孔在里侧如何加工?

反刮

网友:
内六角螺丝,你还按沉头加了凹台,只要凹台没有干涉,就可以装啊

网友B:
有点悬,放个扳手模拟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你按照你的图,把两个极限位置的扳手中心线画出来(要考虑扳手的直径),超过60度就可以,因为60度刚好可以内六角转一个角

网友:
这个,豆腐肿么卖这么贵?啥,你们黄豆是拿火星上种出来的,纯天然无任何污染?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点悬,放个扳手模拟下不就知道了

他这是内六角的圆柱头螺钉安装,都有180°沉孔了。

网友:
其他没看出问题,你看看你的沉孔直径大小,以及深度对不对,考虑下是否还要加装平垫弹垫

网友:
用棘轮扳手能解决吧

网友:
要挨骂了!

网友:
其实最有效的办法是把扳手在3D里面造型出来,再装配到设计方案里面,看是否有干涩。。

网友:
虽然操作不便,但是应该不会影响安装。
在考虑螺丝拧紧操作性的时候,最好的方法还是放一个模型,然后看是否有足够的旋转空间。
内六角螺丝有六十度的转动角度就可以拧紧,这里的操作空间大约是90*150左右,使用短扳手是可以实现回转九十度的。
只是这样的设计确实给安装人员带来很大的不方便,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建议在另一个侧面在对应位置打通孔,让扳手可以直接通过。
以上。

网友:
一开始看错图了,确实安装比较麻烦了。用快速扳手吧,内六角需要至少60°的操作空间,比较麻烦。。。。。

网友:
孔距太小,开口扳手放不进去,中间抗不要了,位置够估计也不好锁紧,根本没活动空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铁,沉头孔在里侧如何加工?

应该是拼焊

网友:
首先感谢楼主又让我重拾三角函数的公式,根据计算最里面孔扳手活动范围是53度(不考虑扳手的粗细)。可以把一个内六角扳手的杆子折一下,再配合没折的扳手组合安装。

网友:
高度才90,M12的内六角扳手用长边足够了。

网友:
没看懂,不过还在这纠结扳手空间,实在不应该。看看设计手册上,规定的空间。

网友:
不能用长扳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铁,沉头孔在里侧如何加工?

可以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