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定位的使用的是哪种方式?

楼主(2020-03-21):
     昨天在新车间看到剪板机定位,就是决定剪切的长度。剪板机采用的是编码器加减速电机。它定位时类似伺服电机自动回原点。
     如果是采用PLC编程,怎么编写呢?因为减速电机停止时,会有减速过程,减速到停止有一段距离,运动方式就是,减速电机先正传,
到设定位置时,减速,减速超差反转,反转超差之后再正传,(再次正传之后就能达到所要的位置)停止。
     自学的时候,看到的例子都是,到达设置的位置就停止,虽然也有惯量疑问,觉得可以提前减少编码器的数值消除惯性。现在感觉我这种笨方法太土了些。

网友:
make,等懂的来解答

网友A:
你使用的电机不正确呀!使用步进电机和伺服电机完全能满足使用要求,重复定位精度可以达到0.02mm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使用的电机不正确呀!使用步进电机和伺服电机完全能满足使用要求,重复定位精度可以达到0.02mm

使用减速电机加编码器是剪板机厂家使用的,要不是调试人员说了一句加钱可以使用变频器。所以我才注意这个,感觉每次调整定位都相当于伺服电机回一次原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使用减速电机加编码器是剪板机厂家使用的,要不是调试人员说了一句加钱可以使用变频器。所以我才注意这个 ...

剪板机生产厂家为了节约成本呀!用的是普通电机加编码器利用PLC编程内的,自动回原点命令找寻尺寸,不是用的绝对定位命令找寻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剪板机生产厂家为了节约成本呀!用的是普通电机加编码器利用PLC编程内的,自动回原点命令找寻尺寸,不是 ...

这种方式类似于伺服电机的DOG搜索回原点。
剪板机这种定位是不是这种原理:人设置的定位只是从极限位置到定位之间编码器需要的数值。所以每次定位,它都需要机器先回一次极限位置,然后再找点。前面这些我懂,后面就是停止梯形图不知道怎么编写。再一些简单的例程中,提到的都是,编码器数到了,就执行下一步,没有提到消除电机运行中的惯量。一般这种都是加的电机刹车。后面的这种梯形图怎么编写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方式类似于伺服电机的DOG搜索回原点。
剪板机这种定位是不是这种原理:人设置的定位只是从极限位置 ...

PLC也可以做到简单的减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