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方案:解决电线一直跟着电脑主板一起走

楼主(2020-03-21):
       求助一个方案 : 一块电脑主板做为载体上面插上内存条 通过3米长的一个测试区 测试区内通电测试 完成后在三米后面区域拆下内存条 电脑主板再回到前面装内存条  请问这电脑主板上的电源除了一直插上电从头走到尾外 还能怎么解决?有没有别的方法能解决这电线一直跟着电脑主板一起走 电源2000w 现在只能把装卸区放一起 这样做等待时间太长。

楼主:
走过路过的大神,帮我指点下。

网友A:
蓄电池+逆变,可以不

网友:
机床链条

网友(点评):
拖链还是链条

网友:
换个脑回路怎么样?现在是让主板运动,如果改成让检测机构运动呢?

网友:
滑触线了解下

网友:
用吊缆好了,就像车间行吊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蓄电池+逆变,可以不

这个可能最简单。

网友(点评):
还可以去掉逆变。

网友:
这不就是带电磁炉的转台餐桌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蓄电池+逆变,可以不

直接蓄电池+多路DCDC控制板,不需要逆变,不需要电脑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蓄电池+多路DCDC控制板,不需要逆变,不需要电脑电源。

好,楼主每人发一条内存

网友:
建议滑线导轨看看,主板上的电压也就24V

网友:
好多这种测试的都是采用工装板,循环使用,电源通过线体下方安装导电排(滑触线形式),保证时刻提供电源,便于测试检验。

网友:
1.直接使用电缆拖链,三米的长度可以满足,不需要附加支撑。
而且考虑到检测过程,运动速度应该也没什么问题。
2.主板上的供电还是比较复杂的,各个部分电压有所不同。
用于内存的供电方面,DDR4内存是1.2V,DDR3内存是1.5V。
带电检测的含义应该是主板上各部分都需要正常工作,
共需要五种规格的电压,PC电源上提供了所需规格的电源输出,
但是使用滑动接触的方式供电可能会比较复杂。
3.用蓄电池也是个好方法,蓄电池所在位置可以安装好电压转换模块,
随主板一起运动,只要定期更换就可以。
感觉也没提出什么有价值的建议啊,希望有所帮助。
以上。

网友:
楼主好:
      1,从图来看仅测试区需要主板上电,对否?如是,可在测试区做触点/滑轨,对主板做定位载具且与触点/滑轨接通;
      2、视生产节拍,增加主板及主板载具数量;利用设备转运至线头

网友:
工作量大的话直接弄12v电源,所有系统都12v

楼主:
这两天太忙 没能来这  待测试的电路板是这样的  左边8个板子是测试的 下面大电路板看成是一上电工装 除了电源线 还有测试数据的反馈收集 目前是下图这样简单测试 测试板温度过高 数据不准 现在准备改进在氟化液中测试,楼上有提到滑触式 数据采集的通讯线怎么解决?测试中电源和通讯得保证正常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两天太忙 没能来这  待测试的电路板是这样的  左边8个板子是测试的 下面大电路板看成是一上电工装 除了电 ...

这上电工装(1.2米电路板),右上角那边是两个220V2000W电源  左上角是通讯线

网友:
行车的供电也是跟着机器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