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请教一下RV减速机额定力矩和容许转矩的问题.

楼主(2020-03-21):
如图,本来选好了,结果供应商图纸出过来吓了我一跳, 我的工况是碾压机,5KW伺服, 工作时输出扭矩会达到1800到2000NM.
像我这样的工况,这个减速机能用不?

网友A:
按照你算出来的的数据,明显需求扭矩是1800-200NM>实际选型的扭矩1080NM,减速机选型错误;最后有可能出现的结果是工作时减速机异响,内部齿轮损坏;也有可能正常工作,但寿命减速机不长。需求扭力与实际扭力相差太大,都差不多一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你算出来的的数据,明显需求扭矩是1800-200NM>实际选型的扭矩1080NM,减速机选型错误;最后有可能出现 ...

那选型书里面那个容许扭矩2900NM, 到底是个啥意思?  我问了几个供应商, 有的说最终输出不要超过这个2900即可.
有的说不能超过图纸上那个1000多NM的, 然后问他容许扭矩到底是个啥意思,他也说不清楚......

我认为那个1080NM是他假设了一个小功率的电机在一定速比下得出扭矩, 当我功率换大后,这个扭矩也会大, 最终不要超过那个2900容许扭矩就行了.

网友(点评):
样本和图纸对不上,明显是你选择的供应商不行,不知道你选了什么品牌的减速机,看图应该是RV减速机;国内的我用过双环,选型样本和提供的图纸上的扭矩都是一样的。

网友:
容许力矩2.9Nm什么意思?这个数据与你的1800-2000Nm差太远了,不能用吧。

图纸中的额定力矩1080Nm比你需求的力矩小,不能用。

网友(点评):
2.9是他们标错了, 是2900NM或者2.9KNM

网友:
这个问题值得探讨

网友B:
容许力矩2900Nm是你减速机输出端施加负载的力矩,和你的输出扭转是两个概念,他图纸上的1080对应你计算的1800-2000Nm,你的负载比他额定值大,也可以用,但寿命会打折,如果你转速比他的15rpm大,那寿命会打折更多;建议选大一型号的减速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容许力矩2900Nm是你减速机输出端施加负载的力矩,和你的输出扭转是两个概念,他图纸上的1080对应你计算的18 ...

非常感谢!!
我后来找到一位纳博特斯克的技术咨询, 对方也是这么回答的.

网友(2025-03-14):
应该指的是峰值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容许力矩2900Nm是你减速机输出端施加负载的力矩,和你的输出扭转是两个概念,他图纸上的1080对应你计算的18 ...

那这个容许力矩跟额定力矩又有什么区别呢,要照字面上的理解,这个容许力矩似乎应该就是很多产品上标的最大/瞬时/紧急/尖峰负载,即短时间可输出或可承受的力矩,长时间可能损坏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