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真空旋转密封

楼主(2020-03-21):
以下是我关于低速真空旋转密封的概念设计,烦请各位大神指点一下,可能会遇到的什么样的问题。

楼主:
补充一下:法兰侧是高真空区域

网友(点评):
你这是真空还是旋转气路

网友:
单密封?理论上封不住,或者说不保险啊

楼主:
|魍者归来发表于 03-21 18:44单密封?理论上封不住,或者说不保险啊
把一个O型圈换成一对唇形密封圈会不会可靠点?

网友:
我做的真空旋盖机,都是用一道Y形密封 效果可以。

网友:
用格莱圈比O型圈会更可靠一些

网友:
端面不考虑加几个O型圈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一个O型圈换成一对唇形密封圈会不会可靠点?

我也是这么想的。

网友:
哪个是运动件?哪个是静止件?

网友(2022-03-30):
这个用氟橡胶做密封件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