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置成经典面板

楼主(2020-03-22):
如图,就是现在不显示二级面板,只显示一级面板,每次都要鼠标指向一级面板后再展开二级面板,很麻烦

楼主:
点了,还是没有任何变化哈

网友:
在工具条空白处右键,然后...

楼主:
我都试过了,还是不行,原来我的都是好的,就是不晓得哪里设置动过了

网友A:
我也有过这种惨痛经历。

起因无非就是我手贱,在不该双击的地方双击了。

当时的我,也跟你一样,不知道自己干啥人品不好的事儿了。。。

后来知道了:继续双击!

-- 就在“草图医生那个十字标识”右边的“倒三角”右边的空旷地里,文件名的左侧,换句话说,在鼠标没反应的地方继续双击,直到你在苦苦找寻的TA出现。。。

然后,就明白了一句话的意思:路边的野花不要随便踩。。。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过这种惨痛经历。

起因无非就是我手贱,在不该双击的地方双击了。

就是说,Inventor研发者实际上是”画了一条蛇、添了三只脚“,程序员在没有合格PD指导的情况下,常出这种事...

楼主:
谢谢,确实我又点回来了,我都想重装软件了,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