覆膜机三维设计图

楼主(2020-03-22):
(图片)

网友:
楼主能简单介绍下设备应用情况吗?两个滚筒连段的带齿的零件是起什么作用?

网友(点评):
辊筒两端齿圈,是为了增加与地面的摩擦力。

网友(点评):
薄膜覆在地上,两端怎么处理?是哪个零件将薄膜埋上土。

网友(点评):
两侧有靶片,用它来埋土。

网友:
在地里不打滑。

网友:
结构不完整。缺少放膜机构。所以,本机只能是在铺好的地膜上覆土。
要想很好地覆膜,必须具有膜边开沟器,压膜辊。然后膜边才能覆盖好。否则,风一刮,地膜就成了旗帜或风筝。
筛孔漏土不可取,很容易堵住。
如果有机会,亲自去看看别人的机器是如何工作的。

网友(点评):
谢谢版主的指点!

网友A(2020-10-24):
用过类似的,有缺陷。

网友(点评):
有什么缺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过类似的,有缺陷。

前面如果遇到大的土块,膜被顶起,后面封土就不到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