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询问一种传动结构

楼主(2020-03-22):
最近做毕设,需要用到一种结构,但想不到合适的。希望前辈们能帮帮忙。感谢!
想要的功能:调整圆柱形物体(马铃薯)方向
详细解释:当一种较小的类似圆柱的物体放在上边时,物体是旋转着往前走的。这条传送带由小圆滚筒组成,当传送带往前走时,组成传送带的小滚筒也旋转,并且整条传送带能够循环。目前设想:将输送链条与辊式传送带结合,通过输送链条带动辊式传送带向前移动。但感觉实际上可行性太小。不会放视频,就截了两张图片。求指教!

网友A:
是哪个结构觉得不合适、可能性太小?是不是这个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哪个结构觉得不合适、可能性太小?是不是这个结构?

图片是我设想的结构。
两侧的输送链条与轴承相连结,以使辊轮循环移动。两辊轮间的链条使滚轮自身旋转。
我觉得不合适的地方是输送链条与轴承相结合部分受到的力会不会过大。
您给出的这种结构能让辊轮自身旋转,但是辊轴能沿着两侧的链条移动吗?

网友(点评):
土豆的大小尺寸形状差距很大,有些超市里卖的是严格筛选出来的尺寸形状相似的,大多数都被筛出去了。不知道你是不是要把这种优选土豆再筛选一次?奥是自己不太懂机械,最好把前后工序或者目的说清楚,大家帮你想...

网友B:
土豆容易卡到滚棍之间,最好是用传送带来输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土豆容易卡到滚棍之间,最好是用传送带来输送。

我这一步的目的是让土豆的方向一致,不是为了运输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图片是我设想的结构。
两侧的输送链条与轴承相连结,以使辊轮循环移动。两辊轮间的链条使滚轮自身旋转。 ...

两侧的输送链条与轴承相连结,以使辊轮循环移动。两辊轮间的链条使滚轮自身旋转。
我觉得不合适的地方是输送链条与轴承相结合部分受到的力会不会过大。
您给出的这种结构能让辊轮自身旋转,但是辊轴能沿着两侧的链条移动吗?

两侧的链条通过链轮来传动,不是链条与轴承相连接。

辊轴不能沿着两侧的链条移动,辊轴通过轴承安装在固定支座上。

网友C:
没看懂楼主的描述。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这一步的目的是让土豆的方向一致,不是为了运输

如果单纯的想让土豆方向一致,是不是可以设置导向,以土豆长宽比来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侧的输送链条与轴承相连结,以使辊轮循环移动。两辊轮间的链条使滚轮自身旋转。
我觉得不合适的地方是 ...

不是。我需要的功能是能够实现辊轴的自我旋转和所有辊轴的循环移动(就像普通传送带一样)。所以我设想将固定支承与输送链条的侧面连接在一起,从而实现辊轴的循环移动。您觉得这样可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单纯的想让土豆方向一致,是不是可以设置导向,以土豆长宽比来做呢

设置导向是什么意思?能说下具体结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看懂楼主的描述。

就是我需要一个类似辊式输送机(辊轴可以自我旋转运动)同时所有的辊轴又能循环运动(就像传送带一样)的结构。
图片是我设想的结构,您觉得可行性怎么样?

网友:
就是导向机构啊,类似分选机一样的

网友:
视频可以发网盘,或者发链接。

网友:
上料怎么上的呀!做成那种带有分层结构?每次上料时多少?你的执行机构跟传动一起做同速度平移?

网友E:
示意图如下,滚筒依靠摩擦力自身旋转。这个结构的缺点是滚筒转速不好调整。

网友:
有点像坦克的履带啊

网友:
像是辊子嵌进链条,还要辊子自己转,地球自转公转。。。

网友:
引用 网友E:
示意图如下,滚筒依靠摩擦力自身旋转。这个结构的缺点是滚筒转速不好调整。

这个方案最适合他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土豆容易卡到滚棍之间,最好是用传送带来输送。

是的

网友:
http://m.ishare.iask.sina.com.cn/f/69148647.html
第15页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