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不锈钢管材的球头钻

楼主(2020-03-22):
下面的锥管,材质不锈钢,应该是304;壁厚1.5mm左右。
和φ32的半球焊接在一起;有一定的夹角,非垂直。
相贯线大概φ10左右。

打算锥管头部用φ32的球头钻加工一下,然后方便定位,焊接。

求推荐用于不锈钢的φ32球头钻,谢谢!

网友A:
圆弧面钻头不易加工,还是铣床好用一些。

网友B:
不需要用球头钻吧,d32的钻头磨个群钻再制作一个摆好角度的工装即可完成吧

楼主:
朋友为何欲言又止?可以随便聊聊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需要用球头钻吧,d32的钻头磨个群钻再制作一个摆好角度的工装即可完成吧

谢谢指点!

不锈钢锥管,担心磨损太大,频繁更换,手工磨,一致性难以保证。

后面焊接,间隙大就可能需要填丝,很容易就烧穿了

网友(点评):
那就找刀具供应商订做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朋友为何欲言又止?可以随便聊聊嘛

以前做过类似的,不过目的是为了去毛刺,你这个是倒角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做过类似的,不过目的是为了去毛刺,你这个是倒角

可以理解为倒内角,目的是为了和球面配合,方便下一步工序,进行焊接。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以理解为倒内角,目的是为了和球面配合,方便下一步工序,进行焊接。

半球冲孔可以吗?,冲的时候留个卷边,然后和管子焊起来,好看些,不用抛光。
不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半球冲孔可以吗?,冲的时候留个卷边,然后和管子焊起来,好看些,不用抛光。
不过

半球冲孔不在球顶,和锥管轴心线,有一定的夹角。

斜冲不知道能否好做?

另外,这种工艺相当于抽芽,抽芽的高度和卷边是否一致,是否需要增加焊前预处理工序?

网友C:
大概就这样的,不过产品不一样,不一定适合你这个,随便一说,不过上次看到一个不锈钢抛光的方法,挺有意思的,是喷射抛光,固体和液体都有,有时候羊毛轮或者电酸洗不方便的地方可以代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概就这样的,不过产品不一样,不一定适合你这个,随便一说,不过上次看到一个不锈钢抛光的方法,挺有意思 ...

我之前理解错了,以为是外翻。

我们有构思这种方案,就是将锥管插入半球中焊接。
但是半球开孔不能太大,半球前面还焊了螺母;
其次是锥管前端难以缩口到这么细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圆弧面钻头不易加工,还是铣床好用一些。

这种整体的球刀好,还是镶合金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圆弧面钻头不易加工,还是铣床好用一些。

铣床用这种镶合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圆弧面钻头不易加工,还是铣床好用一些。

元帅是这方面的大拿,现在想用仪表车,这样是否效率更高一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