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机械爪,得到物体重量,怎么计算机械爪要多大的加持力才能夹住物体移动不会掉落

楼主(2020-03-22):
机械爪加持力

网友:
一般会在夹爪上加上止口和限位,不推荐直接用摩擦力夹持的

网友:
夹爪一般会设计出定位夹紧台阶,以防止产品掉落。

网友A:
根据加持力在夹持面上产生的摩擦力克服物体从机械手滑落的重力列平衡式计算。

网友(2021-08-05):
学习了,感谢大家的分享

网友:
尽量避免单纯靠摩擦力。

网友:
如果物体可以兜在爪子里,夹持力就不是关键,
如果靠摩擦力加持物体,那和形状、摩擦力等都有关系的

网友(2022-10-14):
引用 网友A:
根据加持力在夹持面上产生的摩擦力克服物体从机械手滑落的重力列平衡式计算。

有公式吗?能指点下吗

网友:
不建议靠纯摩擦力抓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