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问诸神:影响钻头寿命的原因有哪些?

楼主(2020-03-22):
厂里有两台加工中心,钻5MM的孔,在类似切削参数,工装刀具,切削液基本一致的情况下,其中一台的刀具寿命只有另一台的三分之一很奇怪,想不明白什么另外,不好的那台,用主轴芯棒检测(300长),有3丝跳动,前倾4丝,右倾2丝,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造成的

网友:
影响钻头的寿命,取决于被钻零件坚固性和耐腐蚀性,而且还和工作气压、钻压和转速等有关系。

网友:
材质不一样,切削参数不一样,寿命也不一样。

网友A:
不好那台的3丝跳动时主要原因,那么细的钻头,跳来跳去,每次侧刃的切削厚度都不一样,所以,一定会影响到钻头的使用寿命

网友B:
跳动时主要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那台的3丝跳动时主要原因,那么细的钻头,跳来跳去,每次侧刃的切削厚度都不一样,所以,一定会影响到 ...

不知道怎么判断是主轴锥孔,还是轴承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跳动时主要原因,

不知道怎么判断是主轴锥孔,还是轴承的原因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怎么判断是主轴锥孔,还是轴承的原因

主轴锥孔和轴承都拆下来看看,顺便说一下,轴承损坏的话,是有异常声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轴锥孔和轴承都拆下来看看,顺便说一下,轴承损坏的话,是有异常声音的

恩恩,异响这个知道的,刚好发现有一台主轴有异响的,和同步带松的不一样,很明显

网友(点评):
基本上可以判断是轴承损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