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关于螺纹的配合问题?谢谢

楼主(2020-03-22):
如图所示,瓶盖和瓶身的螺纹产生干涉,无法合在一起?(这是我通过solidwork的特征命令-螺纹线做的),本意是想做真实的螺纹
我想请教一下:
(1)假设我要做M12的螺纹,那么对于外螺纹来说我是不是要做12mm的圆柱,对于内螺纹来说我是不是要做12mm的孔?
(2)在实际应用中,内螺纹和外螺纹是不是应该留有缝隙的?或者说我在设计的时候内螺纹的孔做大一点或者外螺纹的大径做小一点?
(3)在solidwork中螺纹应该如何配合?如何保证瓶盖与瓶身刚好配合好(拧到底的时候,刚好到位)。要做什么角度上的调整吗?谢谢

网友:
点击草图-草图绘制,在上顶端面画一个内直径8.5mm的圆。插入螺旋线。输入参数后,点击确认,螺纹线就出来了。

网友:
瓶盖和瓶身的螺纹与普通螺纹不一样,这个有专门的标准,你找下瓶盖螺纹的底孔直径等参数。

网友:
solidwork的特征-螺纹线做出来的螺纹实际是旋转切除加阵列不是真正的螺旋,另外螺纹旋合需要配合角度

网友:
看手册,有数据的。

网友:
瓶盖的螺纹不是简单的公制螺纹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答,但是我不仅仅是想学瓶盖的螺纹,主要还是想知道如何画出真实可配合的螺纹。这样在批量做之前我可以通过3d打印技术,先做出样品里,这样比较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