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热材料

楼主(2020-03-22):
电机产生的热不让传到电机座上面,在电机和电机座之间加一个连接板(隔热板),这种连接板选用什么材质比较好呢?

网友:
聚苯板、岩棉板、胶粉聚苯颗粒保温浆料和聚氨酯发泡材料。

网友(点评):
你好大侠,尼龙做成连接板隔热可以吗

网友A:
我觉得电机发热那么大,还是加个风扇赶紧散了更好。

网友(点评):
是的大侠

网友(点评):
现在是加风扇了,还想加个隔热板

网友:
曾经用过四氟垫子,耐热不传热,挺好

网友:
泡沫石棉可以做绝热垫,还具有压缩回弹性,可以做减震吧,选择憎水型泡沫石棉。

网友(点评):
请问大侠,泡沫石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电机发热那么大,还是加个风扇赶紧散了更好。

我不是大侠呀,只是以前用过电机重载,发热也是很厉害。后来是加了两个鼓风机,两边对着吹把温度降下来。不清楚你电机带的负载,怕软了,会跳动反而不好。

网友:
模具隔热板,材质由玻璃纤维材料和高耐热性的复合材料合成,不含对人体有害石棉成份

网友(点评):
请问大侠,模具隔热板好加工吗,硬度大吗

网友:
石棉板。

网友(点评):
适合做电机连接板吗

网友:
   推荐给你一个,我常用的隔热材料。云母板。

网友(2020-06-22):
我们用聚四氟乙烯和尼龙做过类似的隔热板,效果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