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有限元受力分析

楼主(2020-03-22):
SolidWorks 有限元受力分析,请问各位大侠受力分析步骤是怎么的?受力分析需要注意什么吗?

受力分析的结果和实际上相比相差大吗?

网友A:
先找到simulation选项,选择新算例。添加材料,选普通钢,点应用,确定关闭材料选项。选择固定端面,如附图中选择固定几何体,选择底面,然后确定。添加载荷,选力,此时弹出选项菜单,选择分割,点击生成草图,选择你要添加力的位置面,用草图功能在面上画你需要添加受力的区域面积,后退出草图,选择面,生成分割,完成添加力。点运行自动分析,出结果。OK完成任务。

网友(点评):
大侠,能来个图文并茂吗,非常感谢

网友:
什么叫跟实际比,实际的标准由谁来判定。

网友:
你打开simulation帮助那个地方有个“验证”还是“验证性文件”,根据这个一步步去做,这个就是教初学者学习流程或者步骤。我的软件没安装simulation插件,要不可以给你截个图看看。

网友:
Solidworks Simulation有限元模拟分析视频教程
http://www.cmiw.cn/thread-1012031-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找到simulation选项,选择新算例。添加材料,选普通钢,点应用,确定关闭材料选项。选择固定端面,如附图 ...

请问大侠,出现这个提示如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