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crmo齿轮轴修复工艺

楼主(2020-03-22):
大家好!向论坛大神请教一个问题,35crmo轴的轴承位磨小了,现准备堆焊修复,请问用什么焊材及焊接工艺,还有后续车床加工的硬度问题!谢谢大家。

网友:
35crmo可焊性很差,装轴承位置堆焊一层,可靠性怎么样?

网友A:
建议镀硬铬后再磨修复

网友:
镀珞后磨削,堆焊后容易导致齿轮轴变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镀硬铬后再磨修复

我也是这么建议,磨量应该不大。

网友:
镀铬是有尺寸限制的,最好在0.5毫米之内,而且镀铬之前,表面处理要达到很高的要求(即粗糙度镀前什么样镀后也就什么样了),轴承位磨损不像加工出现误差所造成的要修复那样,尺寸超差小,表面粗糙度好,完全可依靠镀铬就解决了。磨损的往往有沟痕,因此,需进行去除疲劳层的处理,堆焊是一点没有问题的,至于焊材选用,还要根据图样的具体硬度要求则根本不成问题的,相关文献可以查到。

楼主:
谢谢大家的解答,因条件等原因,现采用317焊条预热焊,焊后保温,然后车加工,唯一不确定的是这个普通车刀能否车削,准备两把726车刀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