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床上料用磁力分张器,分不开怎么办

楼主(2020-03-22):
冲床上料用磁力分张器,有时也没不开,两张料一起吸取了,很容易造成模具损坏,社区的大侠有没有好的办法,避免这种情况

网友:
拍照片看看,
料厚多少,有没油水等,,,

网友:
料小的话加油水对磁力来说确实比较麻烦。

网友:
吸附前,加个儿多来几次侧踹靠近顶部几张板料侧面的动作?

目的就一个:吸走之前,一定得不择手段地把最上面的板料和第二张错开。

油啊、水啊、毛刺啊的,只踹一次,是不够保险的。

网友A:
有油、水、毛刺等板材,如果堆料不够整齐,而且还是小尺寸的话,单靠磁性分张器本身可能无法保证100%单张上料。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增加:
1. 增加机械对中;
2. 增加侧面吹气辅助;
3. 增加单张上料检测;
4. 必要时改为机械式分张+侧面吹气辅助分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油、水、毛刺等板材,如果堆料不够整齐,而且还是小尺寸的话,单靠磁性分张器本身可能无法保证100%单张上 ...

大侠,单张上料检测怎么检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侠,单张上料检测怎么检

舍得花钱,就用Roland。
手头紧,就用国产的(Atonm 阿童木)。
或者直接改机械式分张(齿条分张),进口的Brodd,国产仿制的也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舍得花钱,就用Roland。
手头紧,就用国产的(Atonm 阿童木)。
或者直接改机械式分张(齿条分张),进 ...

网友:
我以前设计的磁力分张器后面还接了一个单张检测工序。可以做到万无一失。其实在分张的机构上增加齿条刮也好,气吹也好,要看具体的板厚,尺寸大小,选择合适的机构和方法。

网友:
当板料上面有油脂时,会造成两张板件真空吸附力,这样磁力分张也会失去效果;因此锯齿分张效果更加好!

网友:
你那边还需要纺织机械的科研机构吗?可以加我微信17854869345

网友(2020-06-06):
不太明白

网友(2021-05-30):
寻找 细小轻薄零件分料案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