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短路

楼主(2020-03-22):
  一台CS6140卧车,上电后尾灯照明是亮的,但是主轴、刀架,冷却电机都无法启动。
  没有使用说明,还好机床电路比较简单,查后发现24V控制电路熔断器已熔断,换后上电任无法启动。
  打开主、副控面板检查急停,启动开关都完好,再次检查发现熔断器再次熔断。
  检查控制线端子确实有短路现象存在,一番缕线过程中发现电路短路现象消失了。
  重新换个熔断器,开机正常。

分析原因,估计是短路处在线路拉扯中与机床接触点脱离了,需要找出更换。

网友:
大侠全能啊

网友:
这个要跟老板申请鸡腿啊

网友:
线路拉扯可以让短路消失,大概率是电线的表皮破损

网友:
故障排查分析准确。解决方法到位。也感谢楼上提供的电路图。学到很多

网友A:
5#提供的图纸与楼主的故障描述不太相同,不过可以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5#提供的图纸与楼主的故障描述不太相同,不过可以参考。

是的,宝鸡的的CS6140,稍有不同,大体一致。

网友B:
大部分机床线路使用时间过长后会老化,有裂纹,油污,水分会在毛细作用下渗入到导线金属部分,当线与机床床身靠的比较近时就会有短路现象产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部分机床线路使用时间过长后会老化,有裂纹,油污,水分会在毛细作用下渗入到导线金属部分,当线与机床床 ...

应该是这样。

网友C:
以前用过的二手线切割机,隔段时间就出电路毛病。咋办?找毛病呗!

扒拉来扒拉去。。。莫名其妙地好了。。。

过一阵子又抽风!!!

出差三四天回来开机:谁说我有毛病的?

原来,航空插头那里进水了,还是带铁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用过的二手线切割机,隔段时间就出电路毛病。咋办?找毛病呗!

扒拉来扒拉去。。。莫名其妙地好了。 ...

大侠倒是提醒我了。

网友:
这电路太简单了, 不值一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