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处理对零件的影响

楼主(2020-03-22):
           热处理是指材料在固态下,通过加热、保温和冷却的手段,以获得预期组织和性能的一种金属热加工工艺。在从石器时代进展到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的过程中,热处理的作用逐渐为人们所认识。
          以下的照片是同样一种材料,45钢加工出来的一种设备上的配件,照片1配件孔边未砸丕,因为经过热处理,照片2的配件就没那么结实了,已经砸丕了,所以热处理的工艺对一个零件的使用寿命有太大的影响了,也直接影响到客户的感受,客户感受不好,就不会付给你足够金额的加工费,难受的是自己,客户就拿一个配件过来让你加工出来个一模一样的,也没有图纸,自己测绘,那就测绘加工呗,热处理又没有单独要求,结果,客户用过之后,严重抗议做的配件不好,用了几下就砸丕了,加工费减半,咱也是据理力争,无奈人家是客户,得罪不起啊,自己真的是哑巴吃黄连有口说不清了,认栽了

网友A:
这咋测绘的,人家上面分明是圆角^_^

网友B:
所以你要是机加,就让他出图纸,按他图纸做。你要是给他测绘出图,那你就得判断他的工况,是否该要表面处理。现在都爱甩锅给下游,这是普遍的问题。

网友C:
你用的是什么材料?

网友D:
45#钢,热处理后会有轻微变形,特别是轴类精度高的,加工后就不能热处理,最多渗碳处理

网友E:
一定要注意机加和热处理的先后顺序

网友:
引用 网友D:
45#钢,热处理后会有轻微变形,特别是轴类精度高的,加工后就不能热处理,最多渗碳处理

恕我孤陋寡闻!怕变形就不热处理了么?
不热处理?如何渗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咋测绘的,人家上面分明是圆角^_^

还是被看见了,吃苍蝇的是使用寿命 ,莫要跑题

网友(点评):
看加工方法,有些是工艺要求的,似乎没必要太认真,不过有点好奇怎么加工出来的?

网友(点评):
可能是线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以你要是机加,就让他出图纸,按他图纸做。你要是给他测绘出图,那你就得判断他的工况,是否该要表面处理 ...

咱要是全部都做到位,一步不落,是不是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网友(点评):
全部都做到,那就得有机械设计人员专门搞,从材料,热处理,表面处理,使用工况各方面考虑。就跟我老板一样,要开注塑模哪个机械加工精密件给注塑厂,让去开。其结果就是,开出来的只能有个外形,强度压根不能用。

网友(点评):
专业的事情要有专业的人来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用的是什么材料?

45号钢

楼主:
引用 网友D:
45#钢,热处理后会有轻微变形,特别是轴类精度高的,加工后就不能热处理,最多渗碳处理

渗碳也行啊,也能增加硬度的,就是不能什么热处理都不做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定要注意机加和热处理的先后顺序

先后顺序是知道的,就是没和客户确认,少一嘴的话,多出很多是非啊

网友(点评):
你也不大有希望能问出来,除非以前做过,你不可能从头到尾再算一般强度,看是不是需要热处理

网友F:
真正的玩法,先测绘几何外形尺寸,有些地方可能是后期磨损要补上余量,看零件用途判断材质,测硬度,确定热处理方式。说说你自己漏了多少内容。
客户的要求基本是很简单,能用+耐用的前提下实惠

网友D:
|冷月梧桐发表于 03-23 21:23真正的玩法,先测绘几何外形尺寸,有些地方可能是后期磨损要补上余量,看零件用途判断材质,测硬度,确定热处理方式。说说你自己漏了多少内容。

客户的要求基本是很简单,能用+耐用的前提下实惠
感觉是是中间那个孔间隙可能有点大,如果是摇摆式运动,没几天就会出现 图二那种

网友(点评):
就像那个笑话说的,根据鸟腿写鸟名,只是一个部件你要把对方整台机器给吃透,哪有这么大的精力和投入

网友G:
引用 楼主:
先后顺序是知道的,就是没和客户确认,少一嘴的话,多出很多是非啊

怎么连图纸都没有就加工。拿到实物,不同人有不同的看法,只有表达为图纸,才好沟通。

网友(点评):
这就是机加工的痛苦,做备件测绘很正常,但要能坐下来必须得和对方关系好,失败是难免的

网友(点评):
既然需求方不给图纸,加工方就有责任把图纸出了,根据自己的理解,出图,然后让对方确认签字。这样才能确保无误地按照图纸来加工。没做到图纸要求,是加工的责任,图纸上没有要求,就是对方的责任了。

网友H:
测绘的东西后期维护和调试都是一堆麻烦事,客户很多时候需求说不清楚 用途功能也含糊,材质处理方式什么让你自行解决,这种项目很多时候都是坑,掉进去,想爬起来不容易,建议不接这种活。可惜我们设计没权利做决定

网友E:
最好是说明用途,再考虑热处理工艺

网友C:
这就是甩锅的典型案例。“”客户就拿一个配件过来让你加工出来个一模一样的“”,什么是一模一样?你如何理解的?没有金刚钻就不要接瓷器活。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就是甩锅的典型案例。“”客户就拿一个配件过来让你加工出来个一模一样的“”,什么是一模一样?你如何理 ...

毛病都是惯得,遇到这种老板,那就要丑话说在前。

网友I:
热处理对零件的性能影响很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真正的玩法,先测绘几何外形尺寸,有些地方可能是后期磨损要补上余量,看零件用途判断材质,测硬度,确定热 ...

测硬度得有硬度仪,客户没有硬性要求,也就不打那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热处理对零件的性能影响很大的

光看外表是看不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是是中间那个孔间隙可能有点大,如果是摇摆式运动,没几天就会出现 图二那种

也对,其实加工工件的时候就应该先了解一下配件的用途和可以改善的地方的,孔做小点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怎么连图纸都没有就加工。拿到实物,不同人有不同的看法,只有表达为图纸,才好沟通。

测绘是没有图纸的,全靠手法和对配件使用性的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H:
测绘的东西后期维护和调试都是一堆麻烦事,客户很多时候需求说不清楚 用途功能也含糊,材质处理方式什么让 ...

每个人对配件的理解都不同,而且尺寸公差、形位公差如何确定也是难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好是说明用途,再考虑热处理工艺

对,用途对工件测绘后的尺寸公差和形位公差的设定有直接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就是甩锅的典型案例。“”客户就拿一个配件过来让你加工出来个一模一样的“”,什么是一模一样?你如何理 ...

对,什么是一模一样的?一丝不差?还是一个缪不差?两者的加工费千差万别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毛病都是惯得,遇到这种老板,那就要丑话说在前。

客户都得顺着来,不能羌

网友:
韩大前辈!!!
在我心目中您的“一世英名”啊,后面咋说来着?忘啦。。。

为什么那么多人都认为:跟客户仔细确认或叫核实,就是得罪客户啊?!?!?!?!?

合适的口气,合适的台词,很能让客户配合的啊。。。

就算我这么个臭脾气、得理不饶人的主儿,也没遇到因为跟客户确认些情况而让客户踹我一脚的啊。。。

“狼图腾”这本小说,推荐给您。

我现在已经看了十几遍了。。。当然只是,主人公掰掉小狼的虎牙之前。

网友(点评):
老马失前蹄啊,见笑了,多谢层主提醒,谆谆教诲,定当熟记于心

网友J:
按图施工啊,没图怎么搞,错了算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按图施工啊,没图怎么搞,错了算谁的

按照工件来加工,实际测绘的,没有图纸的,装上能用就行

网友K:
这玩意看起来就是没什么精度的,热处理的变形可以不用考虑

网友L:
要先考虑工艺的前后顺序

网友M:
不测一下硬度就开干?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玩意看起来就是没什么精度的,热处理的变形可以不用考虑

砸丕了,客户不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要先考虑工艺的前后顺序

少问了一嘴,就多了一些麻烦事

楼主:
引用 网友M:
不测一下硬度就开干?

小公司,硬度仪很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真正的玩法,先测绘几何外形尺寸,有些地方可能是后期磨损要补上余量,看零件用途判断材质,测硬度,确定热 ...

漏大发了,零件用途不详,也没有问,不过确实是不耐用

网友(点评):
吃一堑,长一智

网友N:
楼主可以测绘完把做好的图纸(包含表面处理、热处理、材质、硬度)发给客人先确认一下,看看图纸本身是不是符合客人的要求。客人确认OK再做也不至于这么被动

楼主:
引用 网友N:
楼主可以测绘完把做好的图纸(包含表面处理、热处理、材质、硬度)发给客人先确认一下,看看图纸本身是不是 ...

现在很被动,不管客户说什么,一切落实到纸面上的话,还是比较靠谱的

网友O:
有没有热处理,用锯条,用洋冲,可以简单的测试,而材料可以砂轮机磨下,能大约知道是不是强度高的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O:
有没有热处理,用锯条,用洋冲,可以简单的测试,而材料可以砂轮机磨下,能大约知道是不是强度高的材料!

手锉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