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工程图爆炸图插入自动零件序号,为什么很多没有序号??

楼主(2020-03-23):
很多个零件,但是只有不到一半的零件自动添加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
不只是TOOLBOX添加的螺栓螺母没有序号,很多建模的零件也没有。红色标记的都没有序号。

网友:
用零件序号,     手动去指向到那个零件呢

网友A:
爆炸图的我不知道,   没爆炸的,要是看不到那个零件,用自动零件序号,是不会指向到的.

楼主说的问题,是显示出一个圈里?,还是怎么样,可以截个图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爆炸图的我不知道,   没爆炸的,要是看不到那个零件,用自动零件序号,是不会指向到的.

楼主说的问题,是显 ...

贴在首楼了,
明细表的东西很多,但是你看序号就那么几个!
红圈里的都没有显示,TOOLBOX装配的螺栓螺母也没显示。

网友B:
有些零件在一个视图上看不出来,你要标在什么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些零件在一个视图上看不出来,你要标在什么地方??

我的这个图是爆炸图,所有的零件都是可见啊,
不知道为什么明明是爆炸图,但是按没爆炸的显示。
而且TOOLBOX添加的螺栓螺母都不标。

网友:
是不是做成小装配体了,如果是,那要改变一下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