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在打开装配体时总是自动查找缺失的零件

楼主(2020-03-23):
现在每次打开装配体总是会自动跳出这个界面,查找缺失的文件。不知道取消,求各位大神相助

网友A:
装配体里缺失零件了。如果无关紧要不想谈界面直接就删了。

网友B:
看看是不是有些零件压缩了,或者文件路径修改了,打开文件时找不到原来存放的位置。

网友:
删了就行

网友:
不找回来,装配体就会缺失零件,添加的相关配合也会出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配体里缺失零件了。如果无关紧要不想谈界面直接就删了。

现在是缺失的零件太多,一直在点取消

网友(点评):
那你缺的零件有点多啊,还能显示完整装配体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是不是有些零件压缩了,或者文件路径修改了,打开文件时找不到原来存放的位置。

缺失的零件太多了,需要一个个点取消才能打开装配体,太难了

网友(2023-10-11):
兄弟后来怎么解决的

网友(2023-12-26):
这方面如果软件有个批处理就好了,很多文件可能目录位置或名词改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