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伺服电机的选用

楼主(2020-03-23):
最近想事情时,有一个问题假设:拼接一个Z轴升降的模组,负载计算出来的丝杆导程25mm,选用电机1KW(转速2000r/min)与1/5减速机一起使用,可以满足负载运动。现把丝杆换成导程5mm的丝杆,在不加减速机的情况下,得选多大的电机?负载m=150KG,总负载惯量JL=0.001489kgm2。

网友A:
简化的考虑是这样的。
导程变为原本的五分之一,那么对相同负载而言,
需要的扭矩就是原本的五分之一。
但同时要实现相同的运动速度,丝杠转速就需要变为原本的五倍。
所以此时直接去掉减速机就可以。
但是此时输出转矩会变小,而负载惯量是不变的,
所以会造成从静止到加速的时间变长。
原本1kW的电机是否满足使用要求,还是需要重新计算的。
以上。

楼主:
之前请教同事,有些人说用一样的电机1KW,有些人说用不一样的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化的考虑是这样的。
导程变为原本的五分之一,那么对相同负载而言,
需要的扭矩就是原本的五分之一。

谢谢指导。

网友B:
去掉了减速机,应核算电机转矩是否可以满足要求(输出力矩=输入力矩x减速比x效率)。去掉减速器,应选择力矩更大的电机,如果之前电机的余量足够,也可以沿用。
减速比1:5,导程变化5:25=1:5,考虑省掉减速机的效率,所以功率满足要求。
综合,算算转矩够不够。

网友C:
还是1KW就可以了,
1.理论扭矩有个X5/5是没有发生变化,
2.负载惯量在原有的基础上减去了减速机的惯量,惯量变小了。
3.然后剩下的就是丝杠实际使用的情况,一个丝杠转速在400转,一个丝杠在2000转,考虑丝杆寿命吧

网友:
请高手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掉了减速机,应核算电机转矩是否可以满足要求(输出力矩=输入力矩x减速比x效率)。去掉减速器,应选择力 ...

转矩是肯定够的,减速机是1/5,导程比值是5/1,负载扭矩是相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1KW就可以了,
1.理论扭矩有个X5/5是没有发生变化,
2.负载惯量在原有的基础上减去了减速机的惯量, ...

谢谢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简化的考虑是这样的。
导程变为原本的五分之一,那么对相同负载而言,
需要的扭矩就是原本的五分之一。

学到了

网友D:
这里面需要考虑的就是丝杠的转动惯量折算到电机端大了25倍,再减去一个减速机的转动惯量,这个增加的惯量是否还能和电机惯量匹配,另一个就是丝杠2000转会不会超出丝杠的工作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里面需要考虑的就是丝杠的转动惯量折算到电机端大了25倍,再减去一个减速机的转动惯量,这个增加的惯量是 ...

应该是丝杆跟联轴器的转动惯量,有减速机的情况下折算到电机上会增大25倍,主要影响加减速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