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连杆难题

楼主(2020-03-23):
大神们看看,这样的四连杆有没有最优解?

状态1:
状态2:

三根连杆的长度可调,两个固定点的相对位置不变的情况下,怎样才能使得传递效率相对较高?大神们请指教

网友A:
效率一词从何考量?某个特定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效率一词从何考量?某个特定位置?

处于状态1的位置时,左边的杆为主动杆,推动连杆至状态2。
处于状态2的位置时,右边的杆为主动杆,推动连杆至状态1。
PS:中间连杆为连接杆。

这两个过程,能使得推动力矩(输入)相对较小,即传递效率高。

PS:谢谢回复。

网友B:
没有看明白此处所说最优解的含义,
1.是运动速度接近于某公式,运动轨迹过特定点或者其它的含义。
2.传动效率最高针对什么位置而言,还是说整个运动范围内平均效率。
3.关于四杆机构的优化研究已经非常丰富了,明确需求之后基本能找到现成的matlab程序,自己改一下参数就可以。
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看明白此处所说最优解的含义,
1.是运动速度接近于某公式,运动轨迹过特定点或者其它的含义。
2.传动 ...

抱歉,描述得不清晰。能推荐个好用的MATLAB小程序吗?我的邮箱983901073@qq.com 谢谢你
PS:谢谢回复。

网友:
用creo的bmx行为建模,很容易算出来。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处于状态1的位置时,左边的杆为主动杆,推动连杆至状态2。
处于状态2的位置时,右边的杆为主动杆,推动 ...

按你的理解,目前的力矩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你的理解,目前的力矩是多少?

在连接杆与推动杆或者被推动杆角度为90度时,力矩最大。
谢谢回复。

网友:
也可以一个动力驱动,在状态一,右连杆逆时针驱动,达到状态2时,正时针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