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c pfm711s-c08流量计有前辈用过吗

楼主(2020-03-23):
我现在真空泵抽真空,要求流量是50l/min,一开始用的泵是58l/min,但表显示43,44左右,后来换了一个800l/min的泵,表只显示到46,47,这是什么原因,有前辈用过这个流量计吗

网友:
流量计的配管是有要求的,是不是配管有问题?这是个什么流量计?

网友:
1、确认流量调节阀的设置是否正确

2、确认配管是否与规定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