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型圈半自动装配问题

楼主(2020-03-23):
前段时间有企业寻O型圈半自动装配,网上看到个视频,振动盘上料的手把零件往O型圈出料口顶一下套上去的,于是做了简单的猜想直接上图,图003,5123,后面蓝色杆用气缸推动,脚踏板控制推动一次,零件抵在口上,只是猜想,没有成功案例,不知道论坛有没有坛友做过类似设备,请教一下内部机构有没有什么问题。

不过这个方案没交,根据视频做了另外一个设计方案,如图,红色的是配重块,天蓝色部分注意内部做个弹簧装置,这是客户视频发来后按要求设计的,具体原理应该不用叙述,CAD做好轨迹模拟一下,最后一个方案就不发了,是类似的,不过把轨迹换成了两个小气缸。

003

003

5123

5123

5101

5101

楼主:
图片怎么没传上?

01

01

28

28

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

网友A:
这个O型圈靠自重下落,最下面的很容易受压变形。

网友B:
_(:з」∠)_想起以前也做过O圈自动装配的设备,不过我的O圈比较大,振动盘上料,夹取外撑下套;你这个机构如楼上说,O圈容易变形是个大问题,到了最低端变形严重,一顶就是两个O圈都顶到了,还可能卡死;另一个分离的精准度怎么保证,分离片那么薄容易夹烂O圈=。=

网友:
不有专门装O型圈的夹爪吗

网友:
O型圈靠自重来自由落体有以下问题:
1,自重足够往下掉吗?
2,O型圈变形怎么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_(:з」∠)_想起以前也做过O圈自动装配的设备,不过我的O圈比较大,振动盘上料,夹取外撑下套;你这个机构 ...

客户要求的半自动产品,有实际生产用的,客户拿的视频,我只是按客户视频要求画一个一样的而已。至于力的大小,竖直方向配一个配重块或者水平方向气缸推套筒,气缸力大小用减压阀控制,维持恒定的力即可。O型圈直径大点,尺寸调好不至于夹花,拨片钝角处理一下。振动盘由于客户来料原因不能上,这种只是辅助生产而已,不是自动化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O型圈靠自重下落,最下面的很容易受压变形。

后面的方案是气缸加减压阀推的,就是分享一个客户给的视频上O型圈的一个想法

网友:
我做过全自动装O型圈的设备,嘿嘿,楼主这个O型圈靠重力风险太大,故障率高。

网友C:
振动盘出料,仿形机构过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振动盘出料,仿形机构过渡。

小公司辅助人工的,O型圈要泡油,不能振动盘,你们说的都成本太大人家不要

网友(2021-01-05):
引用 网友C:
振动盘出料,仿形机构过渡。

O型圈要是比较软就不能振动盘上料了吧?还有什么别的分离方式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