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比孔间距标注方式的优劣

楼主(2020-03-23):
如图孔标注方式A和B哪个更好?今天老前辈说标注方式A会导致累计偏差较大,标注方式B偏差更小。
我理解如下:
对方式A,最右侧孔累计了101、56、1146和56四个尺寸的偏差;
对方式B,最右侧孔累计了129、1202和56三个尺寸的偏差;
B少累计一个尺寸偏差,所以精度更高。
请问我理解的是否正确?

网友:
这个东西怎么说呢,程序加工的话没区别吧,人工的话还是A方便。就别纠结这些了

网友:
我们按标准就是先用B标注了,然后车间懒得算,一句话,那样标了,看不懂,要改成A,然后质检去车间看到图纸又说不标准,改成A才行。然后改成A,最后车间又一次要求改成B才加工。这时质检也耍了一把存在感,把我们几个扯线工折腾个半死。

网友:
误差当然是累积的越少越好,精度越高

网友:
A方式对。没有B方式那么标注尺寸的。

网友:
B方式56这个尺寸也会产生偏差吧

网友:
就用A好了,你的13.5的孔过得M12的螺栓是有余的,如果是因为加工误差过大,你没要求都是白扯,未注公差按照GB/T1804-M执行,这句话真不是多余的

网友:
B的标法一些老图上确实能看到,我个人按A标的。

网友A:
我不知道标准是啥样的。。。

我,没标过A方式的尺寸。。。认为找基准的次数太多了。

或者用B方式的标注法,或者干脆,每个位置的尺寸都是离最左边单一基准的距离。

就像运动控制的编程中,移动行程,能用绝对距离时,我就不用相对距离。

网友(点评):
坚决赞同大侠意见,尽可能遵循基准统一的原则,尽可能让尺寸从一个基准标出,除非极个别不重要尺寸

网友B:
对于焊接结构,一般都是按下图的方式标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不知道标准是啥样的。。。

我,没标过A方式的尺寸。。。认为找基准的次数太多了。

同意用单一基准,测量和加工都很方便。

网友(点评):
但不符合设计意图。 教材上有个案例很明显,我不管第一个孔有多偏,但只要保证两个孔的间距,我就能装配上。这样的要求,标注孔间距就合理了。

网友(点评):
然后,并行的导轨,安装上去倒是没问题,再装滑板,就别住了。。。

网友(点评):
大钢板划线打孔,我是绝对用B方案;上带数显的铣床呢,绝对是C方案。就是几乎从来没想过用A方案去标注。

网友:
一样,101、129不大可能是装配尺寸那么就无所谓误差,那么对于四个安装孔来说,两种标准实际效果一样,但是B需要画辅助的尺寸1202很不直观,只有当2边安装分别是配合2个独立部件,并且这2个部件对与安装后的位置又有要求时B才有意义,即相对安装孔有对称要求

网友:
找基准次数一样吧,最左129一次,中间虽然56和1202是一样,但是实际还是等于2次,然后56再一次,相当于4次,A是一个尺寸一次共四次,但是好处是不用来回倒,应该操作更方便,虽然有所谓累计误差,但实际装配尺寸相对误差差不多

网友:
国企,一直按B方式标注,如果观察过划线师傅干活的话,就明白了。

网友:
抛开工差工况谈标注有点扯到蛋了。累计工差多考虑的是装配体之间,螺纹孔这种密集型的要考虑下,数量很少的基本可以忽略,M6的孔,通孔可以6.2也可以6.5,6.7,M16的通孔很多时候给的是16.5,17.5等,完全可以接受孔位误差造成的间隙补偿。

网友C:
单独的话两个都可以啊,你没有放出安装在上面的东东,谁知道要保证哪个尺寸啊。这个就像单独一个零件说公差一回事,你不说配合的东西谈什么公差啊!

网友:
是我  我就按a的  管你那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单独的话两个都可以啊,你没有放出安装在上面的东东,谁知道要保证哪个尺寸啊。这个就像单独一个零件说公差 ...

这就是问题所在。

这个零件各位置的累计公差,有了。

谁能说死,另外一个需要配对的零件,其配对位的累计公差是零?

一台设备中(不管是死的还是活的),没有一个零件是独立存在的,都要相互考虑相互忍让的。

也许是今晚第二次跑题,螺纹孔,到底该功几圈?

我听得,耳朵里都该长茧子了:功那么深干嘛?螺纹,就那么几层牙使劲儿,再深了,没用!

我每次的反问:你怎么知道这孔面和螺栓面之间夹的是多厚的板子啊?

网友:
A的标注方式比较直接,检测起来方便,其实 B整体焊后CNC加工,也不会存在什么加工误差了。

网友:
在机床上,标的天花乱坠,精度就取决于你的机床本身精度;如果手工钻床,请你善良,直接尺寸链过去就好,给现场师傅少点负担;

网友:
B精确,因为没有累计孔的公差。一般设计标注都是B

网友:
对于一个设计人员,标准的标注方法肯定是B。
设计来说,什么都要以中心线为基准。

网友:
B是标准。标准存在的意义就是大家都一个规格方便交流。制图不是一个表现性格的工具

网友:
孤立的孔按图A  成对成环的孔按图B   零件图不仅能表达位置尺寸、精度等,也能一定程度上反映装配,表达设计,告诉加工的师傅,可能我这里的加工是为了干嘛,人家师傅拿到图纸一看,哦,他这里可能要装铰链,要装法兰,要装脚轮等等,然后人家才考虑怎么样加工才最合适。哈哈  个人见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于焊接结构,一般都是按下图的方式标注。

其实这是尺寸标注时,设计基准与工艺基准的问题,在不能统一的情况下,设计时肯定是优先采用设计基准。
楼主只给出了一个部件图,而没有与之相关的部件图,那两组孔肯定是分别与两个立柱(或支架)连接,那么肯定会有中心距的要求。

楼主:
仔细想想这个案例的工况,这两个面要安装的轴承座之间的距离要求比较宽松,只要差值不到达10mm,就不影响使用;而单个面上的孔距要受到所安装的单个轴承座孔间距的加工公差的限制。所以还是按标注方式A,更适合这个工况。谢谢大家的指教!

网友:
对于焊接件还是B方式好,对于机加工件就找一个基准,线性标注就可以。

楼主:
|54mxc发表于 03-27 23:01仔细想想这个案例的工况,这两个面要安装的轴承座之间的距离要求比较宽松,只要差值不到达10mm,就不影响使用;而单个面上的孔距要受到所安装的单个轴承座孔间距的加工公差的限制。所以还是按标注方式A,更适合这个工况。谢谢大家的指教!
仔细想想,其实A和B都标了轴承座的配合孔距,都能满足要求,A对B优势只在于A方便划线;而B不仅满足了轴承座内部孔间距,还满足了轴承座之间中心距的要求。
B是自上而下的设计思维,而A是详细设计的结果。
建议按B来标注。

网友:
我一般按A标的,有时也按B标

网友:
机加件还是按一个基准标,钣金件我习惯按A方式标

网友:
B的制造精度更高,更加合理

网友:
B标注更合理。我们在设计一个零件时要考虑使用意图,显然这个件是要和另外一个件装配,要想保证可装配性当然是中心标注更加合理了。

网友:
这个话题,让我想起去年还是前年在这里说过的话:

新进来的菜鸟,让他先从出工程图开始?

这就是很扯淡的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