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上的圆盘是否要考虑他左右移动

楼主(2020-03-23):
毕业设计,在电机上带动筒状的东西放卷,我打算用键连接让电机轴带动筒状转动,但这个筒需要限制左右移动吗?
筒的画有点像针线盒那种

网友:
  既然放卷,就要考虑方便更换。可以考虑快速拆装结构来限制筒的左右移动。如果对放卷没有严格的排列要求,可以限制下筒的左右移动空间,也可以满足使用要求。

网友:
需要,轴向定位和径向定位

网友:
不如参照起重机的滚筒?

网友:
不能完全限制住,单边留5毫米安全距离,否则滚筒会被卡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