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子装配体不同配置怎么共存?

楼主(2020-03-24):
请教老师,在SolidWorks装配体中有多个同样的子装配体,但需要显示子装配体的不同配置。我实际工作中改了其中一个配置,其余都跟着改,怎么破?
实例:M12螺钉有数种长度配置,然后用螺栓、螺母、平垫、弹垫组成子装配体,此子装配体又含有数种配置:含螺母、不含螺母、含弹垫、不含弹垫。。。等等,在主装配体中插入子装配体,因安装位置不同,子装配体配置相同(不含螺母配置)但需要不同长度螺钉,这时候问题来了,改一下一个子装配体的螺钉长度,其余都跟着改了,怎么办?

网友:
另存一个零件或装配体,改一下名称。把你需要更改的用另存的更换上去。这个好像也不是很麻烦吧

网友:
在装配体修改零件的配置,右键属性选择配置,这样只会改单独一个的,不会全部一起变。

网友:
或者通过图层设计,根据需要显示。

网友:
装配图中修改体现出单个零件的图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