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热处理工艺

楼主(2020-03-24):
材质:20CrMnTi(工件40×240×1600)
要求:硬化和回火,硬化和回火硬度60+4HRC,硬化层深度=1+0.5

楼主:
材质:34CrAlNi7(形状26×150×1180)
热处理要求:气体渗氮700-760HV,深度0.4-0,6mm

网友(点评):
氮化层做不到这么厚

网友A:
材质:20CrMnTi
900--950度渗碳,直接降至840-860度淬火,,并低温回火.如马氏体和残留奥氏体超标,最好渗碳缓冷,重新加热,820-860度加热淬火,低温回火

网友:
上海有好的焊接公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材质:20CrMnTi
900--950度渗碳,直接降至840-860度淬火,,并低温回火.如马氏体和残留奥氏体超标,最好渗碳缓 ...

34CrAlNi7,这个呢?熟悉么?
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34CrAlNi7,这个呢?熟悉么?
非常感谢

我也是百度的,这个材料完全没听过,
百度发现,   1.8550 (34CrAlNi7-10)属于欧标氮化型合金结构钢,执行标准:EN 10085-2001
氮化钢肯定渗氮啊,估计和38CrMoAl比较接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