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平台栏杆立柱的间距?

楼主(2020-03-24):
刚才找了2个标准,GB17888和GB5053,一个说是1000mm还有一个说是1500,我觉得好像没有这么大啊,应该是500-600左右,但是找不到依据了。

网友:
顶下,我也想知道

网友:
做个栏杆,要那么严谨的吗?

网友(点评):
不弄个标准,身边的装笔饭多啊~~爱比比

网友A:
间距1m以内,用30-50mm的焊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间距1m以内,用30-50mm的焊管

一般我都是用1寸管

网友B:
在游乐设备上,室外栏杆高度不低于1100,室内高度不低于650,栏杆间隙和距离地面的间隙不大于120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游乐设备上,室外栏杆高度不低于1100,室内高度不低于650,栏杆间隙和距离地面的间隙不大于120

参考GB 8408-2018

网友C:
严格按国标定义的来,有人找茬可以把标准拿出来,有据可循的。

网友(点评):
对的,我就是这个意思。周围不缺找茬比,一个个嘴还好,说话还好听,个个都是人才。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严格按国标定义的来,有人找茬可以把标准拿出来,有据可循的。

有过一样的经历,标准拿出来后没声音了,换句话说,你有标准可以拿出来,图纸设计后会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