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BOM清单物料怎么命名?

楼主(2020-03-24):
公司需要制定内部的BOM清单规范,各位有没有什么资料。

网友:
全凭感觉,我想叫什么就叫什么。主要是根据工作情况命名。

网友:
中文名字看着编。零件号看看之前有没有类似的,无非就是公司缩写字母—设备缩写字母—部件缩写字母—XX,一看就懂最好。

楼主:
不单是加工件的,还有标准件水管、螺丝之类的,有没有分层级的命名规则。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单是加工件的,还有标准件水管、螺丝之类的,有没有分层级的命名规则。

规则自己定的,好像并没有一个规范。标准件就把国标号、规格写上

网友:
以前做过类似点,主要还是在代号上区分,要在名字上区分太难,至于为什么难,需要自己去体会,我们是这样子点;
我们是主要做的,首先做好编码规则
主要有特征码2位,01板类,02管类,03轴类,等等
材质码,沿用化学符号
设计代码,这个和项目编码有关,代表这个零件最初设计来自某个项目或者某个机器
借用代码,就是说A项目里面有的零件会用到以前项目或机器使用过的零件,直接拿过来用,就要标上一个借用码(因为清单里多出一个几个设计代码不一样的容易引起误会)
我们分得比较细,一时说不全,大概这个思路,类似身份证,一看身份证号就知道是哪里人多大

网友:
我们是按,标准,外购,自制(包括外协)分的大类。

网友:
如果真的是自主独立研发出来的,还打算大卖全世界,那就大胆地天马行空,随便搞出来。

但,不能随便到很像隔壁老王家的编号特征。

比如,老王家的编号:LWJ-WC

你顺着来个:WJD-WC

如果是蹭热度想大卖的,尽量接近老王家的编号特征,只要老王没派人砸你家门就可以了。

比如,老王家的编号:LWJ-WC

你顺着来个:LVJ-VC

我是看惯了:满大街别扭字眼儿的西门子开关,满大街别扭字眼的松下电视机、满大街的那啥啥。。。

如果都不是,谁还能说这个行还是不行,好还是不好?爱咋咋的。。。

反正,你搞出来一套了,公司也同意了,后面公司效益有没有提高,就能看出这一套动作值不值得做。

网友:
标准件,非标准外购件,加工件,外协件,附件…大体上分个类别,其他的其实可以自由发挥了

网友(2025-02-14):
根据你们公司的习惯来,我们上了erp中有分类。所以一般物料就是流水号往下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