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球头密封的设计标准是什么?

楼主(2020-03-24):
配合的锥面的角度为多少?谢谢各位大佬指点

网友A:
NPT 是自密封螺纹,拧紧就可以了;锥度是1:16

G 是非自密封螺纹,是需要配合密封垫圈 or O-RING, 使用、

楼主:
谢谢,我是指的球头的配合锥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NPT 是自密封螺纹,拧紧就可以了;锥度是1:16

G 是非自密封螺纹,是需要配合密封垫圈 or O-RING, 使用、

谢谢,我是指的球头密封的配合锥面的锥度

网友:
给个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