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S440C热处理后生锈?

楼主(2020-03-24):
SUS440C热处理(淬火+深冷)后出现锈点,是材料问题?还是热处理问题?

网友A:
不锈钢热处理后耐蚀性降低确实有时会发生。
原理是Cr与C的结合降低了Cr含量,发生晶间贫铬,
加重了晶间腐蚀的倾向。
在热处理后加一次固溶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如果材料合格的话可以参照以上的解决方式,
但也可能是材料本身的问题,这就没办法了。
具体的热处理工艺可以咨询一下加工商,希望能帮到你。
以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锈钢热处理后耐蚀性降低确实有时会发生。
原理是Cr与C的结合降低了Cr含量,发生晶间贫铬,
加重了晶间 ...

相关资料能介绍一些吗?

网友:
非常抱歉这个应该是之前看过的内容,现在已经找不到出处了。
不过在知网上百度了一些文章,有提到过这个问题。
希望可以帮到你。
然后SUS440C是日本牌号,对应的中国牌号是9cr18mo。也许换个搜索词会有新发现。
[1]李亚波,赵继朋,王董浩.铈对1Cr13马氏体不锈钢抗晶间腐蚀性能的影响[J].热加工工艺,2020,49(02):137-139+142.

[2]赵继朋. 铈对1Cr13马氏体不锈钢抗高温氧化和耐蚀性能的影响[D].江苏大学,2018.

[3]乔桂英,肖福仁.热处理对马氏体不锈钢Fv520(B)组织及耐蚀性能的影响[J].特殊钢,1999(02):19-21.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相关资料能介绍一些吗?

当温度升高时,碳在不锈钢晶粒内部的扩散速度大于铬的扩散速度。因为室温时碳在奥氏体中的溶解度很小,约为0.02%~0.03%,而一般奥氏体不锈钢中的含碳量均超过此值,故多余的碳就不断地向奥氏体晶粒边界扩散,并和铬化合,在晶间形成碳化铬的化合物,造成贫铬区域。

可以找晶间腐蚀机理的资料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锈钢热处理后耐蚀性降低确实有时会发生。
原理是Cr与C的结合降低了Cr含量,发生晶间贫铬,
加重了晶间 ...

谢谢解答

网友(2021-06-18):
请教楼主440C表面锈点改善了吗?是通过热处理工艺?目前存在同样问题是否与雨水天气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