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弹片施加的力是多少?

楼主(2020-03-24):
如图,力F作用于弹片上,弹片一头固定在白色线上,另一头压在绿色物体上,请问绿色物体受到的压力F2是多少?与力臂L有无关系?

网友A:
非刚体,具体是什么材料的?铜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刚体,具体是什么材料的?铜片?

POM塑料弹片

网友:
只考虑右边这部分,左边因为最左端是固定在地面上,半圆左端压在绿色物体上,在施加F力时,左端无位移。

在右端施加向下的力时,支点向右半圆移动,而不是圆弧最低点,根据力矩平衡关系列方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