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带外表面凸起柱子,怎么注塑出来的?

楼主(2020-03-24):
请问谁知道,这种同步带对应的模具结构是什么样的?

外侧是没有熔接痕迹的,而且凸起柱子中心和齿中心重合度非常好,这是最奇怪的地方。

烦请知道的朋友解惑下,谢啦

网友A:
凸起圆柱起什么作用?很少见到这种同步带。

不知道论坛里有无做橡胶件的没?

网友:
热硫化粘上的

网友:
这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
一次成型的,做专门的模具。

网友:
应该是输送用的。汽车上的双面同步带也可以看做另一面有附件的同步带。
大概工艺是,在圆筒上缠生橡胶,再缠钢丝或尼龙帘子布,再缠生橡胶,然后进模具硫化,出来后裁成需要的宽度。模具是几瓣合到一起的,橡胶硫化过程中是可以流动的。网上有不少轮胎制造纪录片,可以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凸起圆柱起什么作用?很少见到这种同步带。

不知道论坛里有无做橡胶件的没?

传送试纸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