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夹手为什莫要加弹簧

楼主(2020-03-24):
如图夹手为什莫要加弹簧

网友:
_(:з」∠)_感觉是用来做缓冲的

网友:
你把弹簧拆下来,然后看看动作。决定是否需要弹簧。

网友:
以前的火车,出发前,会先倒退一点。倒退多少,得看每次挂的尾巴是几节的。(感觉有一点点跑题了?)

自从坐上动车了,好像没见过出发前先倒退。。。

就是说走就走的旅行,没有那些出发前的倒腾劲儿。

咳,还没开喝下饭酒呢,总觉得又跑题了。。。

楼主,如果是自己可以折腾的设备(或者没人在设备附近的话),把蓝色的管子折死了之后把管子从气缸拔出来,看看那些爪子会跑到什么位置。

(可以悄摸劲儿的看出门道来

网友:
复位用的

网友A:
这弹簧真是用的绝,一举多用,消隙,缓冲,掉电还能自恢复。

网友(点评):
我也十分认同你的观点,能具体讲讲消隙末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弹簧真是用的绝,一举多用,消隙,缓冲,掉电还能自恢复。

这个是加了鸡腿的弹簧

网友:
限制大位移转动吧?

网友B:
这是一个连杆机构,气缸伸出去,机构好动,缩回来不好动,辅助复位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一个连杆机构,气缸伸出去,机构好动,缩回来不好动,辅助复位的效果。

不是你说的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