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佬伺服制动力的计算

楼主(2020-03-24):
已知伺服电机制动力矩140NM,制动惯量56kg cm^2 ,伺服垂直拉重物,请问各位大佬伺服能刹住多重的物体。

网友A:
与伺服电机连接的传动机构是啥样的?肯定不会是重物直接挂在电机轴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与伺服电机连接的传动机构是啥样的?肯定不会是重物直接挂在电机轴上。

电机通过电缸链接,减速比是1:3  导程20MM

网友:
丝杠的直径是多少?导程是多少?只有工况参数齐全,才能算的出。